楼主(2010-12-29):
我厂的高频淬火炉用的紫铜管感应圈加热。现在高压能送上电,,但一给 加热变压器送电就跳闸。还有响声,,测量电容正常,,也没发现有接地的现象。。请各位老师分析下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有电容打火了,检查一下,把打火的地方清理干净就行了

网友B:
高频板很麻烦的,有时有潮湿就打火。也是许是电路板有污物,先清洁一下看有没有好转

网友C:
是没启振吗?  功率元件有没有短路呢,测量一下

网友D:
能不能确定响声是哪发出的?

楼主:
是淬火变压器打火,,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快三天了还没修好。。急死我;了

网友E:
淬火变压器,接地或扎间短路。

网友F:
应为淬火变压器匝间短路。

网友G:
换个变压器式看看

网友H(2011-02-21):
换一个电子管试一试,这个管子很容易坏并且很贵喔!

网友I:
重点检查:1、整流直流电压是否正常;2、电流反馈、感应圈、高压变压器、电容器组的连接;3、逆变晶闸管完好情况等。4、接地检查。

网友J(2011-12-28):
同意楼上的说法,按照这个检查应该能找到原因,个人觉得可控硅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现象我遇见过

网友K(2012-03-22):
同意十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