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组态王连接

楼主(2010-12-29):
求求各位高手
          我用PLC与组态王连接测量温湿度,传感器与EM235连接,组态王的数据不能显示,PLC应该怎么编程!!!!

希望高手帮助解决一下,非常感谢!!!!!还是组态王与PLC属性链接不对。
  谢谢  谢谢

网友A:
首先在程序里面做个数据变量,然后组态那里将要显示的数据指向那个变量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