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驱动器和FX24M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0-12-29):
大家好 谢谢上次大家的帮助 现在我买了步进电机和FX1N-24MT-001 然后我看了电机驱动器的说明书 但是还是有点疑问 就像一下三张图提供了三种,接线方式,应该根据什么来选择? 还有就是我自己理解puls和dir是接Y0和Y1的,但是ENBL+是接哪个点呢? 先谢谢

网友A:
上面三种方法分别为晶体管输出、继电器输出、晶闸管输出,你的PLC为FX1N-24MT为晶体管输出所以选择第一种接线方法。

网友B(2011-03-10):
以上取决于plc输出类型,分别为npn,pnp,线驱动

网友B:
给你正确答案
以上取决于plc输出类型,分别为npn,pnp,线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