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9):
我公司有一台旧式的柴油发电机(50KW),其负荷有单相、三相,没有说明书,其接线端子上有N接线端子,请问其是否需要直接接地?谢谢!

楼主:
能说说理由吗?

网友A:
要看你公司的具体线路?是零地合一还是零地分开?

网友B:
不用,但是机体一定要接地。

网友C:
我这的发电机零线在里面就接地了

网友D:
不需要!N接地是TN-C系统,N不接地是TN-S系统,在一个用电系统中两系统不能混用,否则有危险!机体接地是必需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E:
7楼说的对。

网友F:
一定要接地的,否则零线不能保证零电位,造成中性点飘移。

网友G:
一定要接地的,否则零线能电死人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N接地是TN-C系统,N不接地是TN-S系统,在一个用电系统中两系统不能混用,否则有危险!机体接地是必需的!需不需要,要看你的供电系统是什么系统

网友I:
三相五线制,零线不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