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压

楼主(2010-12-29):
今天检修遇到了奇怪的事情。当时,也并不准备检修,只是发现低压配电柜底部有条没接的16平方蓝线头,正准备包扎,可还是习惯性的用电笔量了下,不量不知道,当时吓一跳,竟达到了220(数字电笔)。当时感觉很晕。因为我们这边比较规范,蓝线和黑线一般是零线和地线。于是,仔细检查,发现此线头和另外3条火线和一条地线通到了附近发机器上,而且,机器上的蓝线头的也没接,更加奇怪。当时认为,可能是线缆内部漏电。总开关拉下,用电笔测量,蓝线就没电了,先用万用表测量蓝线和3条火线之间的电阻,都不通,后又用摇表测量,与3条火线电阻无穷大,不通。当时,就更加纳闷了。又把总开关合上,用万用表分别测量蓝线头与3火线之间电压 ,均为75V左右。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是感应电吗?

网友A:
感应电没这么大

网友B:
是感应电,特别是在长距离使用的时候,多余的线感应出更高的电压。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条电缆里,其他不接的线应该一头接地

网友C:
感应电 你被数字电笔骗了 那东西我从来不用

网友D:
你用灯泡试一下,如果发光,就是漏电,那怕是75V电压,220V的灯泡是应该能亮的,只是亮度低而已,不亮则是感应电了,但这是要查清楚的哟

网友E:
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F:
按所说,应当是感应电,可参照楼上介绍的方法,检查一下。

网友G:
应当是感应电

网友H:
电缆长距离小间隙并行 空头就有感应电

网友I:
楼主真是让数字电笔骗了.那东西容易误导你,用它修电祷子就明白了

网友J:
是感应电,此线应可靠接地。

网友K:
感应电,数字测电笔就这样。

网友L:
看来我也得扔了数字笔了

网友M: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一下,可能是感应电。

网友N:
是感应电,用数字电笔量是不准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按所说,应当是感应电,可参照楼上介绍的方法,检查一下。

网友P:
感应电。你的数字电笔欺骗了你

网友Q:
就是感应电,我再离高压线下20多米的线路中还用万用表量出400多伏的电压,数字电笔能显示电压值,不能判定是实际值还是感应电,使用时要注意。

网友R:
数字电笔???那是拿来骗人的。。别用了,你随使测哪里都有电。

楼主:
更正一下,当时情况描述有误,测量的是蓝线头与零线之间的电压约75V,而不是蓝线与3火线之间的电压,实际情况是它们之间不存在电压。至于用灯泡来做测试,因为公司用的都是节能灯,还要等元旦后上班自己买个灯泡才行,,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做下实验,大家稍等啊。

网友S:
感应电,没问题。

网友T:
估计是电容极板效应吧?

网友U:
当线路长度很长时因为线路之间电容效应而

网友V:
检查一下 控制柜上 互感器  电压的 电流的  接地线是否牢靠,控制柜零线、接地线。连接牢固后,再测电压。
如果还存在电压,检查单向设备是否过多,造成回流过大,(再造一组重复接地),必须查找各种原因,消除隐患,安全第一的原则不可忽视。

网友W:
当然是感应电
感应电有一个特点,就是容量小,也就是相对来说内阻大,你用灯泡试时,电压会消失,但试电笔(数显的)内阻很大,所有显示电压高。消除感应电的办法就是接地。

网友X:
      什么东西都有它的缺点,也有特长,数字电笔骗人,那是人不了解它的特性,严格的说是人的电工理论基础太低,这就是电工为什么要经过严格的培训的原因,其实就培训的那些还远远不够一个好电工,还要在以后扎实的学习,数字电笔骗人,那是因为数字电笔的阻值非常大,稍微有一点电流就会显示,尤其是交流场合的感应电,很敏感,但是它有一个万用表都不具备的功能,就是查找断点,多芯线取掉其它的电源,直通一根线,假如这根线中间有断点,把数字电笔倒过来拿上,(手拿螺丝刀这端)顺着线从有电的这端移动,红灯亮了,移动到红灯灭时那就是断点了,试一试,数字电笔还有好多功能就等着我们发现呢,研究研究,那里面为什么用场效应管,而不是普通三极管呢????

网友Y:
我建议做电工应当小心做事,电工做应该做的事。注意自己的职业道德。

网友Z:
最好不用数字电笔那东西。

网友AA:
应该是感应电,你两头都没接哪来的电,呵呵,

网友AB:
应该是感应电,数字笔不是很准确的。

网友AC:
就是感应电,是三相不平衡导致的。

网友AD:
电缆芯间电容每米可达几百皮法,几十米下来,电容漏电流就达毫安数量级,而数字笔微安即可指示,即使是数字电压表,输入电阻也达十兆,所以数字表一般指示几十伏到110,数字笔在这个电压下显示就是220.考虑分布参数画出等效电路,一目了然!

网友AE:
是感应电,多芯电缆常见的现象。

网友AF:
这个不奇怪,就是感应电,只要接地就会没有了。

网友AG:
只能是感应电,建议还是查一下,用灯泡最好。楼主习惯好,一般情况下,未验电前,电工应养成视一切电缆、设备为有电状态

网友AH:
应该是感应电压。我以前有碰到过。跟走线和线路长度有很大关系。

网友AI:
应该是感应电,应该用数字万用表查一下,电笔有时候也不准!楼主习惯很好!

网友AJ:
这么多热心人出主意,为什么楼主到现在没有回复????

网友AK:
多带一个氖管的验电笔,至少能从亮度上判断电压的大体,或者干脆指代万用表好了

网友AL:
你被数字验电笔骗了

网友AM:
用指正针式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AN:
应该是感应电,上位师傅所得很好,你用灯泡接上试一下就行了。我公司的电路也发现过此类事情:我们公司的行车是三相电压,但是在施工时放了四根线,有一根备用线。当我们公司接线路时,准备就近取电源,到电柜时没有发现零线,就用数字电笔测量了第四根线,发现此线竟然有175V的电压,当时没有多想,觉得这么高的电压可以供灯泡使用的,但是我们电工接好线路后,灯泡却不亮。当时感觉很奇怪,就仔细查电路,发现第四根线路是感应电压。

网友AO:
我在维修当中也遇到过奇怪的220V电压 ,最好的办法是:做一个合适电压的负载,通上被测电压,在没有较高级工具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得知是虚电还是漏电

网友AP:
数字电笔?是我最不相信的工具、

网友AQ(2011-01-28):
“蓝线与零线之间实际情况是它们之间不存在电压”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那就是感应电了。

网友AR:
可以找个万用表测一下线和地线间的电压。

网友AS:
大家都说是感应电压,我也赞同。蓝线与相线绞在一起导致的。

网友AT:
建议再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AU:
同意楼上的答复,应该是感应电

楼主(2011-04-26):
感谢大家的一直关注,不久前,我自己买了灯泡接了一下,一点都不发光,可见是感应电。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AV:
引用 网友AI:
应该是感应电,应该用数字万用表查一下,电笔有时候也不准!楼主习惯很好!

数字表内阻高,一样会出现电压。用灯泡最好。

网友AW:
感应电,长距离线之间产生电容,因而产生藕合的电压。

网友N:
是感应电,数字电笔经常这样的

网友AX:
电磁感应

网友AY:
不奇怪这种现象维护电工是经常遇见的,是感应电,线路越长感应电压值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