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干扰问题

楼主(2010-12-29):
请问各位老师,24V直流电源能干扰光栅尺的读数头接收信号吗?请老师帮忙解决,此问题已经困扰我好长时间了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24V直流电源能干扰光栅尺的读数头接收信号吗?请老师帮忙解决,此问题已经困扰我好长时间了

网友A(2011-06-26):
为何使用24V光栅尺、编码器连接到PLC仍然有计数误差
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PLC应用越来越广泛。传统的光栅尺输出的脉冲信号一般为(0-5V)。需要通过MHM-02B双路高速光电耦合器将其转化为PLC(0-24V)信号才能与PLC系统匹配。最新的光栅尺厂商推出了24V光栅尺,主要针对的就是与PLC的配套。这似乎可以降低成套设备的成本,但在实际应用中发现,在光栅尺高速移动的时候仍然出现PLC计数误差。究其原因是控制光栅移动的驱动马达运行中产生的电磁干扰波通过光栅尺与PLC的连接线传导致PLC的高速计数器,造成PLC的计数误差。由于干扰时强时弱,加上工业现场还有其他各类干扰源,导致检修无法找到这个干扰源。系统在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长期工作,控制精度带来累计误差。需要频繁的进行复位操作,这大大降低的自动化系统的工作效率。

 如何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推荐使用MHM-02A双路高速光电耦合器,将光栅尺与PLC从物理层面上彻底隔离开,通过蓝光技术将光栅尺传出信号进行光电耦合传输,并对信号进行滤波、整形、修正、功率放大等处理。由此可以将光栅尺、编码器信号线中的干扰彻底去除,使其输出一个完美方信号,保障了光栅尺与PLC配套的稳定工作。

   由于高精度的光栅尺、编码器不断升级,其输出的脉冲频率也不断的提升,但其脉冲信号的脉宽过窄容易造成PLC高数计数器或PLC输入点无法识别,也会造成计数误差,为此我们最新推出了扩展脉宽的新子系列产品。在保持原有光栅隔离器全部功能的同时,可在一定的平率范围内对脉宽进行扩展。满足了高精度的光栅尺、编码器与PLC通信的特殊需求。

可扩展脉宽型号:MHM-02A-Mx、02AT-Mx、02AO-Mx、02B-Mx、02BT-Mx、02BO-Mx、02Z-Mx、02ZT-Mx、02ZO-Mx

扩展脉宽细分型号 M12 100KHz-1GHz ,M13 10KHz-100KHz ,M14 1KHz-10KHz ,M15 100Hz-1KHz ,M16 10Hz-100Hz,其他频率可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