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0):
腾控宽温PLC的最新进展
腾控PLC软件目前是3.1版
增加了如下功能
1 用户可以读写文件系统,文件可以通过FTP服务器访问
2 重新写了串口自由口编程功能块
3 重新写了串口MODBUS功能块
4 定义了PLC定时广播报文
5 完善了ENET协议编程
硬件进展
T910可以提供晶体管输出了
T9系列PLC的电源目前有交流90~264V,DC10~36V,DC8~24V可选。
提供稳压的24V输出
新增模块
T901 32路开关量输入模块
T902 24路开关量输出模块
T903 32路模拟量输入模块
T906 12路热电阻3三线制输入模块
T907 16路热电偶输入模块

网友A:
騰控如果開放那些廠商的功能塊的代碼,或許應用的人會更多一些。

科威的軟件不好用啊~~~~

楼主:
谢谢您回复,有空浏览我们的网站

网友A:
科威的软件真的不好用,不如Codesys。

T910的本机配置强劲啊,8路AI输入……但是似乎指令运行速度不够快,所以也只能拼小型市场~~~~

楼主:
运算速度还可以,一般指令0.几微秒,浮点指令3~5微秒。我们说明书有问题

楼主(2011-03-22):
硬件进展
T910可以提供晶体管输出了
T9系列PLC的电源目前有交流90~264V,DC10~36V,DC8~24V可选。
提供稳压的24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