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数据线

楼主(2010-12-30):
小弟现有一个OMRON PLC 型号为CJ1W-PA202,现就少一个数据线,请问各位大侠,自己怎样做一要通讯线来跟PLC连接呢??

网友A:
PA202是电源模块啊,要数据线干什么呢?

另外,CJ系列有RS232口啊,直接做条RS232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这是模块化的PLC;
电缆是给CPU配套的;
你电源后接的CPU型号是??

网友C(2011-04-21):
232口的简单
小口的麻烦些
有现成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