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0):
自己想开一个变频器维修的店子,除了自身的技术经验外,还需添置哪些仪器仪表。

网友A:
1   万用表两块,机械和数字各一块。
2   电烙铁30W和60W各一支,吸锡泵,松香热风焊台等焊锡所必用品。
3   放大镜和放大镜台。
4   各种电源变压器380,220,24,调压器。
5   示波仪,频率仪。
6   电容表,耐压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万用表两块,机械和数字各一块。
2   电烙铁30W和60W各一支,吸锡泵,松香热风焊台等焊锡所必用品。
3   放大镜和放大镜台。
4   各种电源变压器380,220,24,调压器。
5   示波仪,频率仪。
6   电容表,耐压表。

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万用表两块,机械和数字各一块。
2   电烙铁30W和60W各一支,吸锡泵,松香热风焊台等焊锡所必用品。
3   放大镜和放大镜台。
4   各种电源变压器380,220,24,调压器。
5   示波仪,频率仪。
6   电容表,耐压表。
多谢,只有1,2 其它还要买

网友C:
技术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不用工具了。

网友D(2011-03-20):
变频器芯片级的维修从何入手学啊,哪位前辈给指点一下关于这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