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0):
谁有将PDF或PDG转换TXT的软件?我从网上下载了几个,都不会用,谁有现成的给一个!谢谢啊!

网友A:
要将PDF转换为TXT,你可下载: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7.0 汉化注册版。用其打开PDF文件,点击另存为,把另存为窗口中的“文件类型”选择为“纯文本(*.TXT)就大功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