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学汇编

楼主(2010-12-30):
各位大哥:
      我是一电脑小白, 刚进论坛学习. 有一片段如下;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30H

START:

MOV P1,#0FFH
     .......

请问 :  ORG 0000H 啥意思 ?  为何又有 ORG 30H  ? 有什么用?

哪位前辈指点一下, 谢了.

网友A:
ORG 0000H 啥意思 ?
答:程序从这里开始。

为何又有 ORG 30H  ? 有什么用?
答:在0-30H之间有中断入口地址,从30H开始,跳过中断入口地址。

楼主:
吴辉大哥

AJMP START

ORG 30H

START:

有  AJMP START   还运行  ORG 30H 吗?
请指教。

网友B:
ORG    30H 是一个伪指令用于程序定位,是不用执行的,只是将程序转到30H处

网友C(2013-10-03):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30H

START:

MOV P1,#0FFH

带H的是16位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