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0):
高压电机一开就跳,综保报负序一段保护,我在手机一查是三相电流不平衡或俩相接地,可用兆欧表摇绝缘良好,电机直流实验正常,盘车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也不清楚

网友B:
三相电流不平衡
检查电流检测部分有没有缺相。

网友C:
关注中,求高人指点

网友D:
真空开关的问题

网友E:
1、接地,接地用高压摇表测,3项电流不平衡,?

网友F:
可能引起的问题比较多,1、检查二次电流回路的接线是否有错误;2、PV柜的相序是否正确。再就是综保设置不对。如果你们的综保有零序保护的话,你可以把负序压板退出使用,用零序压板也一样。

楼主(2011-03-19):
储能开关有问题

网友G(2012-05-01):
1、电机直流电阻试验,每相差别在范围内,3、查看保护定值,带负荷启动电机如果稍微时间长一点(长于负序一段出口时间),由于电阻不可能绝对平衡(启动电流就会有差别,所以会产生负序,可以将负序出口时间稍微延长一下。4,电机做耐压试验或者极化指数试验,防止尖端放点引起。5,一般电机都有零序保护的,如果电机绝缘合格,可以先退出负序一段保护,用零序也可以,不过要把零序出口时间向小的改。启动完成后,再投入负序一段,将零序时间改回来

网友H(2012-06-02):
本人是专做微机保护的,我们也有电动机保护。电动机在启动瞬间会有很大冲击电流,如果三相不平衡,就会有负序电流的,保护就会跳闸的。但是电动机应该有一个启动时间的,在电机启动起来以后负序电流保护才会起作用的。可以查看一下保护定值是否有问题,或者就是保护器有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