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0):
西门子S7-200、S7-300的模拟量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对应范围;是怎么算出来的啊。各位大哥教下。

网友A:
手册上有介绍的啊。
0-10(0-20MA) 对应 0-32000    -10-10V 对应 -32000~+32000

网友B:
根據INT的數據類型對應於採集芯片的線性關係進行計算。

网友C(2011-02-22):
这个不是算出来的,设计硬件和相应的程序时定好的,不能更改,做过单片机的应该清楚一点

楼主:
谢了,各位大哥。

网友D(2013-04-30):
回复 #1 dwbb楼
怎么是32000,西门子的是27648呀

网友E:
谁要西门子模块便宜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