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0):
ACS800-04-0490-3变频器整流桥三相烧毁及IGBT烧毁两相,更换后上电发生充电电阻烧毁(上电时电源只用了两相,不知道是否有影响)。请求高人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充电电阻的阻值和功率,从1.5kW~55kW,电阻值从120欧~5欧,功率从10W~200W,在此范围内可酌意取值, 一般整流电路串有直流电抗器的,其阻值可取小一倍。功率稍大点,阻值稍大一点,都没有关系,以充电后,电阻体温升不超过50摄氏度为宜。
如11kW变频器,可取30~50欧,功率15W~30W均可。在原参数没有的情况下,可以经试验得出合适值,以上电过程中,不报欠电压,电阻值不过热为准。各厂家的配置值,也有所差异,可以按经验值取值。有一定的可选范围。
换用元件,有的地方,以虎不得,如逆变模块,必须换用原参数或比原参数有余量的模块,换充电电阻,(在心中大致有数的时候)就稍微有一点差不多就行了的意思了。
要动动脑筋,或参考其它同功率机型。不难得出结论。

网友A:
更换后上电即烧毁,在整流和逆变都正常的前提下,可能是功率值取小了,或者是换作劣质电阻所致。在起动中烧毁,应检查充电接触器的触点接触状况,或有无正常吸合。

网友B:
检查电阻与IGBT匹配否,滤波电容器漏电否.

网友C:
应该是AINP板坏了,也有可能是半控桥有问题,我这有原装的AINP板及冲电电阻,
广州董工13902272318

网友D(2011-03-21):
充电电阻选小了,如果变频器一上电就烧充电电阻说明变频器坏了,充电回路不正常。这与上了几项电没关系。

网友E:
P、N母线和逆变模块有没有短路,,即使半控桥没有导通上电时也不可以少充电电阻。

请参考2、3、4、6楼方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