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0):
我们工厂有个栋车间的一组CNC (共18台每台4.9KW 牌子是brother) 接在一个动力柜中,然后这几天这个动力柜的总开关老是跳闸,今天把原来的总开关换了但是晚上又跳了,不知道咋回事了,求高手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检测谐波

网友B:
柜里的是什么开关?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跳闸?

网友C:
高峰负载,二级屏蔽,

网友D:
开关是不是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E:
分开关没有跳吗?
综合以上意见,再看。

网友F:
以后麻烦提问题时专业点,比如多大的开关,什么状态下跳的,天天都是晚上跳还是这次是晚上跳等等。

网友G:
能描述清楚一点,大家好分析

网友H:
写的是事实,学技术本身就是为了养身立命。
这种情况,应该查一下负载端电缆及设备有没有漏电  通常也有机床电路潮湿的情况---驱潮。

网友I:
是漏电跳还是短路跳?是过流还是欠压?缺少已知条件呀?

网友J:
lz描述不清楚,另外这种问题,你应该多观察观察故障现象,说明白了,大家才有据可判,才能帮你准确分析故障原因

网友K:
是不是整定电流设置小了啊

网友L:
有没有分开,分开跳么?

网友M: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当时更改的参数,没有用,过了一段时间,将用电设备减少,好了。

网友N:
没讲清楚,应该是过电流跳闸

网友O:
零线和接地线检查下,是不是碰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F:
以后麻烦提问题时专业点,比如多大的开关,什么状态下跳的,天天都是晚上跳还是这次是晚上跳等等。

网友Q:
晚上一般用电高峰,电源电压降幅比较大,是否与欠压有关,请高手分析

网友R:
用钳表钳一下电流,看电流跟开关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