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1):
[/]哪位知道用钳型表测同一个灯泡时火线与零线分别有60MA的电流差 请问如何确定正确电流值 其它单相用电器也一样 不知各位注意没有

网友A:
量程要匹配

网友B:
数显的还是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显的还是机械的

我使用的是数显表 这个现向比较明显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可能是钳形表磁口有脏东西了,咬合不行,你清理一下。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可能是钳形表磁口有脏东西了,咬合不行,你清理一下。你试试吧
钳型表是新的 旧钳型表钳囗干净也同样有这个现向 离灯头或单相用电器越远即越靠插头处分别反复钳测这路零火线 所测结果更明显 手头有表的师傅很方便做个测试 看结果再讨论吧

网友C:
呵呵,这个我 没有注意到,等元旦后去试试再来。

网友B:
我明天试试

楼主:
谢各位回复 在矿石收音机论坛也提了这个闪问题 有师傅引导了问题方向 还没全明白 推存各位看一下 很活跃的论坛 网址CRSTALRADIO.CN

网友D:
测的时候注意未被测的线的电磁干扰,或许未被测的线的磁场干扰到了钳流表

网友E:
这么小的电流,就不要采用钳形表了,还是采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来测,灯泡的进线处(火线)或出线处(零线)串接电流表即可。

网友F:
用万用表直接测。
排除部分系统误差。
不知灯泡多大功率?

网友G:
没遇见过此问题

网友H:
精度和分辨率达到10ma的钳表我还没有,无法分辨几十毫安的差别,市售的钳形电流表大多精度在0.1A,楼主还是测个大些的电流,比如5-10A左右的,我用胜利6056C测得L N任何一相的电流都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