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LP250和KA1120参数

楼主(2010-12-31):
求TLP250和KA1120参数

网友A:
变频器常用IC、模块资料汇集,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再就是,上21IC,37IC等到网站搜一下,一般都能找到的。

网友B:
TLP250,输入端1脚4脚空置,2脚IF+,3脚IF-,
       输出端5GND,6脚7脚VO,八脚vcc。
输入IF电流5mA,电压10——30V,输出电流正负0.5A,隔离电压2500V,开通关断时间0.5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