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绘制凸轮

楼主(2010-12-31):
各位好,我现在设计一个机构,需要一个凸轮,但我不知道怎么画,那位可以帮帮我,不胜感激。(附图)

网友A:
呃,看不清你那个轮子的主要参数,只是模模糊糊的看到是两段或者四段圆弧构成的,那轮子的上下左右最大点距中心的距离有了么?有了的话就可以画出上下两段圆弧,左上及右上那段看不出来是什么,如果是直线用相切做出来,如果是圆弧的话直接用圆弧指令做
最好给出相应的尺寸,要不然很难看出来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