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1):
1.电源线与PLC的Y输出信号线分别用几个平方的
2.为什么要用接触器
3.接近开关,光藕开关的区别
4.线槽怎么选型
5.线排怎么选型
6.接线端子怎么选
7.DIN导轨有规格区别吗

谢谢各位师傅讲解

网友A:
刚开始做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做设备?
也不是,没选过型,不过一般的设备程序不管多复杂我都能写出来,不管是点胶的,还是焊PCB的,还是在任意位置插坐标点的,都能很容易写出来

网友B:
楼主真是天才。

网友C:
1.根据设备是否出口选择对应标准的电缆电线,例如我们经常出口的,经常采用AWG标准型电线电缆。根据设备使用环境选型电线电缆;根据电流电压最大耐受电压温度等等选择电线电缆。具体可以上网查下 欧洲标准电线电缆规格,国家标准电线电缆规格,北美标准(AWG)电线电缆规格。
2.弄清楚接触器与继电器的区别,最主要一点接触器带载能力肯定要比继电器大的多。
3.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的用途和使用范围基本上都一样,只是原理上有区别。例如接近开关有电容式,电感式等等。光电开关有对射式,漫反射,镜反射等等。主要区别光电开关的感应范围要比接近开关大的多,接近开关一般在0~30mm;光电开关0~500mm(大致)。用途和功能现在真的不好区分,技术发展更新很快。我一般选型的时候首先从感应范围上选择是否采用接近开关还是光电开关,然后通过使用环境,灵敏度,感应频率,带载能力等等综合评估选择具体型号的传感器。
4.线槽选型属于工艺范畴,一般工艺人员选型。一般有金属和非金属区别,具体型号参考实际走线的型号和线束的直径;网上搜索线。
5 接线端子排选型。种类太多,举个例子 2512(最大25A电流,12个端子接点) 2504 1512 等等。具体设计工艺时具体选择。
6 接线端子,属于工艺范畴。接线端子,型号种类太多了,一下子说不清;有开口,圆口又有小电流,大电流区分 材质上又有区分等等。比如接三菱端子我经常选1-2开口端子等,这个具体型号每个公司也不一样,实际运用的时候可以询问下供应商。
7 DIN是德国的一种标准,当然有区别。一般电气上用的导规DIN 35mm(宽)×7.5mm(厚),如(继电器,PLC,接触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根据设备是否出口选择对应标准的电缆电线,例如我们经常出口的,经常采用AWG标准型电线电缆。根据设备使用环境选型电线电缆;根据电流电压最大耐受电压温度等等选择电线电缆。具体可以上网查下 欧洲标准电线电缆规格,国家标准电线电缆规格,北美标准(AWG)电线电缆规格。
2.弄清楚接触器与继电器的区别,最主要一点接触器带载能力肯定要比继电器大的多。
3.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的用途和使用范围基本上都一样,只是原理上有区别。例如接近开关有电容式,电感式等等。光电开关有对射式,漫反射,镜反射等等。主要区别光电开关的感应范围要比接近开关大的多,接近开关一般在0~30mm;光电开关0~500mm(大致)。用途和功能现在真的不好区分,技术发展更新很快。我一般选型的时候首先从感应范围上选择是否采用接近开关还是光电开关,然后通过使用环境,灵敏度,感应频率,带载能力等等综合评估选择具体型号的传感器。
4.线槽选型属于工艺范畴,一般工艺人员选型。一般有金属和非金属区别,具体型号参考实际走线的型号和线束的直径;网上搜索线。
5 接线端子排选型。种类太多,举个例子 2512(最大25A电流,12个端子接点) 2504 1512 等等。具体设计工艺时具体选择。
6 接线端子,属于工艺范畴。接线端子,型号种类太多了,一下子说不清;有开口,圆口又有小电流,大电流区分 材质上又有区分等等。比如接三菱端子我经常选1-2开口端子等,这个具体型号每个公司也不一样,实际运用的时候可以询问下供应商。
7 DIN是德国的一种标准,当然有区别。一般电气上用的导规DIN 35mm(宽)×7.5mm(厚),如(继电器,PLC,接触器等)
看了你的“五年半的职业生涯”发觉跟楼主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我之前是做软件的,做ERP,后来用软件控制过机器,当时一年写了好几万行代码,也用过工业摄像头做过数字图像处理,后来开始用.net仿造了一个HMI,第一次写通讯方面的,再后来因为不会组态软件,用.net仿造了组态软件,包括电脑与电脑之间传输数据,用的UDP协议.现在做电气,广东市面上的PLC程序基本看一下都能写出来,之间还学了protel画了一块PCB板,不过硬件水平还是很菜,只局限于接接气管,马达与感应器之类的,一般非标设备都是接这些,其实也没有其他的。想继续提高自己却又找不到方向,呵呵。如果工资方面可以向你一样就可以解决我的经济困难了,呵呵,现在只希望下年找个好工作能解决家庭经济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