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频程序的分析

楼主(2010-12-31):
前面有一个帖子问一个二分频电路对不对: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0560

下面我们用一个模拟器运行这个程序,模拟过程很清楚地显示该电路的工作原理。图中红色触点(或线圈)显示相应时刻该触点(线圈)取值为1。

模拟中,输入信号以0.2秒为周期变化,输出信号以0.4秒为周期变化。

开始时,I2.0=0,直到0.1秒时,I2.0=1,由于上升沿的作用,M10.0=1,从而输出Q1.4=1:

自下一周期开始,虽然I2.0=1,但由于没有上升沿作用,所以M10.0=0,然而Q1.4继续为1,这一情况一直保持到0.2秒:

楼主:
下一周期,I2.0转为0,图中显示黑色,但Q1.4继续保持为1,为红色:

这一状况一直保持到0.3秒:

下一周期,输入量I2.0再次转为1, 此时M10.0=1, 但Q1.4转为0,为黑色,原因是“或”的两个条件都不成立:

这一过程显示,输入量I2.0在0.1秒到0.2秒之间为1,而输出量Q1.4在0.1秒到0.3秒之间为1。输出量为1的区间比输入量长一倍,实现了二分频。

从这一过程中,应该可以理解二分频的原理吧。

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2015-08-17):
Q0.0才可以维持上一周期的状态,而M10.0没法维持?还是因为第一行有|P|,所以每一个扫描周期I0.2如果没有上升沿M10.0就不会导通?

网友B(2016-06-27):
楼主你好,可以帮我分析下这个二分频程序吗,是阳胜峰老师300视频里面的,始终未能明白网络2中的程序句,输出线圈通了后就会在下一个扫描周期断开,应该是时通时断的,怎么能形成二分频呢,可是仿真后确实是可以的,实在想不明白,求指教,谢谢

网友C(2016-09-21):
我也对这个有点疑惑,在plc上哪里可以直观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能否把程序梯形图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