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1):
一台康沃变频器外接电位器频率调不上,10伏电压正常,用线在变频器端子短接也最高到50,设置最高到90,用面板电位器就好的
请求大家帮帮我。有一次我用汇川MD300的变频器也碰到同样问题外接电位器频率调不上。

网友A:
检查电位器跳到最大时输出电压,然后就检查参数了,接线没有问题 就检查参数问题 没有设置好吧

楼主:
最高50时AVI脚10伏

网友B:
检查参数shi50的全改为90试试

网友C:
将变频器内的面板控制频率改为外接引脚频率控制

网友D:
请你看一下,参数中的上限频率。

网友E:
应该是上限频率限制了,重新设定。

网友F:
同意8楼的观点

网友G:
首先检查你的电位器是否合适,其次看引脚接的是否正确,第三在调试电位器的时候测量一下看电位器引脚电压是否发生变化。

网友H:
先保证你的电位器是好的,再保证接线到变频器端子正确,余下的就是变频器频率设置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将变频器内的面板控制频率改为外接引脚频率控制
同意此观点

网友J(2011-02-03):
汇川的320+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是软件升级存在的小问题,系统复位就可以

网友K:
对应不同的变频,10V参考电压所带的负载是不同的,有的2~10K都能工作,有的要5K以上,另外还要看接收端(电压频率给定端)的灵敏度,有的10K已经是上线,给楼主一个建议,用5K的电位器最为保险,可以适应大部分品牌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