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1):
最近公司新上了一个车间,工控机用的DELL780,软件装的是Wincc6.0中文版的,项目调试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异常,但是投产以后运行画面经常出项死机的现象(画面参数不变化了,但鼠标可以移动)。开始以为是系统或者软件安装问题,于是我用WindowsXP的原始盘将系统重装了,把Wincc6.0也重装了一下,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死机的频率低了,但还是会出现。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同行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我只能提供点参考思路,一是看看通讯的数据量大不大;二是存储容量的设置合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