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1):
各位碰到过没有fanuc 18m 开机不进入系统: 屏幕显示
 Graphic is ready ,waiting serial bus is ready. serial bus is ready . boot start.
然后就没有反应了 。
请各位分析原因?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led灯是什么状态,遇到过类似的,S/FRAM文件损坏了,从别的机器上考过来,对了,系统引导文件需要服务密码是收费服务的,不是很好找,仅供参考

楼主:
已经解决了,说起来很郁闷呢!
我们还有相同的一台机床,为了排除故障: 我先将主板倒到好的机床上,没有问题,再倒显示屏,还是没有问题,这两样好的到坏的机床都是原来的现象。
最后将主板的底板:也就是装主板框架盒又倒了下,结果就好了,两台都好了。。。。。。。。。。。。。

网友A:
有同样的替代最好了,不用郁闷,你这样的事估计大家也都老遇到过,都是插接件,温度灰尘,震动再加上干扰引起的问题,如果环境不好的地方会把人折腾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