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1):
如何自制摩托车充电器?我有个工业开关电源可以输出12V~16V直流电,电流输出是4.2A,不知道,可以用来充电瓶吗?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呢?我想自己制作个充电器,不知道摩托车充电器的一些基本参数是什么呢?请指教。

网友A:
充电器的电源最好是直流脉动电源

楼主:
不知道我这个工业的开关电源可以用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我这个工业的开关电源可以用吗?请大家指教
这个电源可以用,但是要自己加上个限流的。。摩托车的电池最好就是1A左右充入。

楼主:
大家看这个可以吗

网友C:
搞个变压器
一个桥堆就可以了
不过充的时候要看
不能充的太长了
不然会炸的

网友D:
一个控制变压器
一个桥堆
一个直流电表

网友E:
你那是开关稳压电源

网友F:
一群乱说的 我可以告诉你 这电源做不了12V蓄电池的充电器 原因是12V电池的充电电压为13。8V,你用这电源充电会造成电池经常性的欠充 会迅速加快极板硫化

网友G:
楼上的老师是13.8V还是14.8V

网友H:
充电电流最好是电瓶容量的十分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一群乱说的我可以告诉你这电源做不了12V蓄电池的充电器原因是12V电池的充电电压为13。8V,你用这电源充电会造成电池经常性的欠充会迅速加快极板硫化
呵呵,凡是开关电源都是可以改的,只要适当调整里面的取样电阻就可以按照你所需要的电压来工作!还有,在回驳别人乱说之前,请认真看清楚楼主所说的电源输出电压,是12-16V,并不是只能输出12V。。

网友I:
铅酸蓄电池充电不是乱充的哦!
电池充电电压在13.6~14V之间,最大充电安全电流是电池容量的十分之一。
如12V 40Ah电池最大只能用4A电流充10小时左右。具体充电工艺最好查下电池保养有关资料
铅酸蓄电池过充对电池极板上活性物质损伤很大!

2楼的的回答很正确!最好了解下蓄电池的充电工艺再做充电器!

网友B:
呵呵,13楼的,请问一下开关电源属于什么类型的电源?

网友I:
谢谢楼上的提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上的提醒!
呵呵,不客气,大家讨论而已。。

网友J:
个变压器
一个桥堆就可以了
不能用开关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个变压器
一个桥堆就可以了
不能用开关电源
不能使用开关电源来充电?,那现在的电动车充电器不是开关电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