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1):
我家在农村。变压器以后线路是铝线的。线路又有点长,中间还要经过树木。所以漏电历害,一般情况下电压只有170V左右,高峰期只有100V了,电视都开不了,灯也快不亮的样子,买了稳压器连稳压器都开不了。我现在是一名电工,我想在自家家里先用电容补偿后再稳压?这样有效果吗?保证电压在170V左右就可以了,这样电容应该怎么选择?功率在1KW以下。问题补充:

还没有能稳100V以下的稳压器吧

网友A:
电容补偿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也不能有效提高你的线路末端电压,最佳的办法就是彻底改善线路质量。。。

网友B:
加升压调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升压调压器
100V以下不行的。升压调压器没用的。

网友C:
是那里啊
现在还有这样的地方啊
你们全村人一起打报告
要求供电部门给你们增容

网友D:
只有增容这一个办法

网友E:
应该动员大家一起找你们的供电部门,你所想的办法都不实用,并且还危险,因为要是你说的那样状态是不稳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容补偿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也不能有效提高你的线路末端电压,最佳的办法就是彻底改善线路质量。。。
要治标才行

网友G:
   可能是送电距离长、线路压降大的缘故;
   可查一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容量是否足够、负荷分配是否均衡,有可能的话,改造线路。

   电容补偿,可能效果不明显,未用过;稳压或调压器的情况,我也不清楚。
   用调压器的话,需注意在非高峰期 不要过压。

网友H:
调一下变压器输出电压

网友I: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J:
可以用伺服式全自动调压器,电网只要100V就可以工作。其输出端稳恒220V,输入端就是380V,它也是220V输出。

网友K:
最好增加供电线路,变压器容量。

网友L:
这个不是一般调压器能做到的

分两步走,先用自偶变升压再用稳压器稳压,扩展工作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