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的困惑

楼主(2011-01-01):
我目前碰到一个奇怪现象,在前一台设备上用,《对射型二线制交流220V光电传感器》来控制启停变频器,很正常。而这一次用相同的电路、相同的元器件,却碰到了受干扰的现象,光电传感器所对应的继电器不能正常通断,时通时断,不知有什么好方法,求助大家。或者在继电器的线圈二头需要并联什么元器件,来解决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A:
先换个光电传感器试试看

网友A:
还有可能对射光电传感器位置没有调好。

网友B:
把你的应用用图表示一下,贴上来看看,干扰来自何处?你能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吗?

网友C:
有可能是开关安装距离刚好在开关有效距离和无效距离之间《临界点》

网友D:
光电开关有NPN,PNP型的,接入继电器的线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很有可能不是干扰问题,我以前碰见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我是调节感应距离,当处于临界点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5楼的回复有道理,建议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F:
需要具体电路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