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1):
一台康沃CVF-G3(3PH 380V 3.7KW)变频器,出现启动一下自停,无故障代码显示,是怎么回事?望高手指点一二.如有此机的故障代码更好,急用.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是否充电继电器未吸合?
或者现场有干扰信号进入,用面板起停试试,如不停,则系干扰。

网友B:
CVF-G3/P3故障代码[upload=jpg]

楼主:
谢谢两位。继电器代换过几次,还是不行。还望各位大事提供帮助。

网友C:
兄弟,这不是什么故障,康沃这种变频器在设定为面板控制时,一定要将FWD或REV端子与COM端接,否则就会出现你所描述的现象!

楼主:
再次谢谢以上两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