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1):
我想把旧屏的画面传到新屏中,但是原屏有密码而且没有上传信息
我试了用数据线备份及CF卡备件,这两个都要密码。
是不是不知道密码就无法将两面传到新屏中呀?

网友A:
先破解密码;然后上载程序;
用CF卡耶可以。

网友B:
哪个系列的触摸屏?

网友C:
没密码是不行的;

网友D:
也可以把硬件心片用读写器读出来复制到新的心片里。

网友E:
简单  将旧屏的芯片换到新屏里。

网友C:
呵呵;换芯片就有难度了,而且有风险;

网友F:
有程序的话可以自己的写,没的话那还真有的难啦

网友G:
一般情况都用的原始密码

网友H:
gp2001s的屏,无上传信息,如何将屏画面转移到GP2000的屏中?谢谢

网友C:
没密是不行的;

网友I(2011-09-26):
把文件传给我,帮你解密试试
jwd9595yahoo.com.cn

网友J(2012-07-25):
这个不难,要不解开,要不自己写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