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1):
控制字中附加给定只能用5和6吗?

网友A:
往下排就是了,K3003或K3004。这个不是自己定义的吗?

楼主:
我的P486现在给了K3003,谢谢楼上了.
在空载情况下是不是看不出转矩的给定,做实验也不知自己给定的转矩是不是真的传给了6SE70?

网友A:
用变频器自带的显示面板,监控参数r490或者K0080即可。

网友B:
恩,应该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