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继电器

楼主(2011-01-01):
请教师傅们
  状态转移返回起点标志 什么意思啊?什么情况下用到,望师傅们给解释下。

楼主:
是老师们这几天放假了吗,还是不好回答呢?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清楚 能详细说下嘛?
│.﹎.無聊dё時候想想伱 .﹎
┊       .﹎.心酸dё時候就回憶..        我的PLC----变频器生涯。。。

楼主:
PLC里面有好多软继电器M,(如  初始化脉冲、禁止状态转移,我是国产的PLC 是M575)
我问的是(M575:状态转移返回起点标志),说明书上就这么一句话。

网友B:
可查一下有不有该标志的使用示例(相关指令),再编个简单的程序 试验一下。

网友C:
M575:状态转移返回起点标志     根据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他的作用     当状态转移指令返回起点时特殊继电器 M575 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