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1):
请教各位朋友,CC-LINK与普通485口设备能够通讯吗?请教各位啦!!!

网友A:
是不能直接连上的

楼主:
想要连接需要什么条件呢,我原来用西门子的用DP协议的就可以通过智能仪表的485口直接把一些数据读出来的,cc-link不可以吗?

网友B:
呵呵;你的智能仪表不支持CC-LINK的话,是不能直接读的;

楼主:
我的只能仪表有232口或是485口能不能和三菱的串口通讯模块进行通讯呢?我要用的是智能仪表的一些开点,假如我吧QJ71C24N插在第一个插槽位,通讯过来的开点信号是不是直接体现在X000,X001,X002........?

楼主:
也就是说智能仪表的第一个开点信号对应的X000,第二个对应X001。。。。。。,程序中我要用第一个开点信号我就直接用X000,是这样用的吗?我在QJ71C24N基础手册中看的迷迷糊糊的?请教各位了!!!

网友A:
QJ71C24N可以你你的智能仪表做无顺序协议通讯

楼主:
那我程序里是用什么指令呢,还是上我上边说的X000,那样呢

网友A:
如果你只用智能仪表的开关点,那这些点可以直接接到PLC的普通的输入输出模块上,如果是要通讯,那要用指令:INPUT OUTPU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