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 增加操作站

楼主(2011-01-01):
各位好:有问题请教大家!
     我们现在使用S7414H 通过一个西门子的交换机和CP1613卡与研化工控机通讯,组建一个PC站.现在由于扩展需要,我打算在增加一台操作站 .上位监控软件为WINCC6.0  .请问,不再购买CP1613卡,想通过普通的网卡直接与S7414通讯,行吗? 怎样设置?

网友A:
OS操作站选用普通网卡. 只有大型项目才考虑使用CP1613卡!

如果WINCC 6.0 采用ISO通讯协议, 那么有如下方法:

1) OS操作站\WinCC变量管理器\......\Industrial Ethernet\System Parameter\Unit\Logic device name 设置为CP_H1_1:

WinXP 或Win Server 2003\Control Panel\Set PG/PC Interface 设置为CP_H1_1: ISO Ind. Ethernet --> 本机网卡 (例如, 3COM )

------------------------------------------------------------------------------------

2) OS操作站\WinCC变量管理器\......\Industrial Ethernet\System Parameter\Unit\Logic device name 设置为CP_H1_1:

WinXP 或Win Server 2003\Control Panel\Set PG/PC Interface 设置为S7 ONLINE ( STEP7)  --> ISO Ind. Ethernet --> 本机网卡 (例如, 3COM )

-----------------------------------------------------------------------------------

3) OS操作站\WinCC变量管理器\......\Industrial Ethernet\System Parameter\Unit\Logic device name 设置为ISO Ind. Ethernet --> 本机网卡 (例如, 3COM )

WinXP 或Win Server 2003\Control Panel\Set PG/PC Interface 设置为 S7 ONLINE ( STEP7) --> ISO Ind. Ethernet --> 本机网卡 (例如, 3COM )

--------------------------------------------------------------------------

4) OS操作站\WinCC变量管理器\......\Industrial Ethernet\System Parameter\Unit\Logic device name 设置为 ABC:    \\ 自己随意定义逻辑设备名

WinXP 或Win Server 2003\Control Panel\Set PG/PC Interface 设置为 ABC:  ISO Ind. Ethernet --> 本机网卡 (例如, 3COM )

网友A:
当然OS操作站也可以采用IP通讯协议, 或者S7-Connection通讯协议与S7-414H通讯,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 我再告诉你具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