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1):
一饲料破碎机,250kw,用软启动启动,软启动本身带4—20ma输出,用勺式喂料机输送到破碎机上的一个料斗,料斗上有个档板用来人工调节下料开度,因为是人为调节,要看破碎机的电流表来调,有时不小开大了破碎机就会电流过大保护。我想加台变频器用来控制喂料机的喂料速度,引入软启的4—20ma输出组成闭环控制,这样用变频器的pid功能行么,我上网查资料说这种喂料是大惯性的,用pid效果不是很好,介绍说有一种模糊控制器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想请问大家这个情况用pid行么,要是可以用变频器自功带的好还是用专用pid好

楼主:
高手给个意见好么,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自带的PID工艺调节器,一般都是调节温度和压力的,你这个调速度的,就是变频器本身的控制,把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搞大,没什么问题吧?你担心什么呢?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的回复,你的意思是只要把喂料做成匀速进料,就可以控制破碎机的电流稳定是吧。但就算喂料电机的速度一样,物料也不一定均匀,所以我才说引入破碎机的电流环来进行控制。不知道是不是没理解楼上兄弟的意思。徬再次给我解答,谢谢

网友B:
从理论上说好像是可以行成一个闭环控制    PID设为负逻辑     还要考虑到你的料是什么料啊!有的时候就是变频为50HZ你的料也不一定会下的很快     还要考虑实际情况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料在50hz时下料是肯定可以供应上的,我看懂k版的意思了,他说把上升时间跟下降时间调大点,应该可以应付喂料的惯性问题,以前没用过变频器,让大家见笑了。像这种就用那种通用型的变频器就可以了吧,我上网查有一个三晶的牌子,价格还可以,有用过的朋友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C:
我的建议是用变频器加改变你的勺式喂料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