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咸工

楼主(2011-01-01):
现有一台三菱的MR-J2S-10A 伺服驱动器, 接上辅助电源220V 就报AL33 查手册说是过压。

请教如何下手。
谢谢。

网友A:
1   认真查阅手册,排除辅助电源电压是否正确,接线是否正确,参数是否正确,负载等,总之先排除外部原因。
2   机器内部原因,认真观察一下电路,我没接触过三菱机器,有图就好了。
3   相信自已,只要努力,相信你一定能解决。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认真查阅手册,排除辅助电源电压是否正确,接线是否正确,参数是否正确,负载等,总之先排除外部原因。
2机器内部原因,认真观察一下电路,我没接触过三菱机器,有图就好了。
3相信自已,只要努力,相信你一定能解决。应该问题不大。
楼上解答得很好,我也未接触过三菱驱动器。细看说明书,找找外部或参数原因,再查电压检测电路。是否也从开关电源二次绕组输出电压检测信号?
或能过电阻降压网络,配合线性光耦合器,得到电压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