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1):
我在加热系统中检查到星形接法的电压首尾为220V。而我在电机铭牌中看见星形接法的电机为380V。我糊涂了,请教各位大侠:能否说明一下原理。谢谢

网友A:
你测到时 相线和中心点的电压 当然是220  而盖子上的星接380 意思是 你如果要接380的电压 你就要把电机变成星接

网友B:
你的加热设备外接电源也是380v 只是负载一端作星点连使用 与电动机一样 三相绕组一 端接在一个点作星点 供电同样为380v电源 这样相线接点与星点之间都只有220v了 这两种电压关系是矢量关系 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 明白吗 看一下基础书吧

网友C:
相线和中心点的电压 当然是220  而盖子上的星接380 意思是 你如果要接380的电压 你就要把电机变成星接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的精彩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