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1):
我在学习雅马哈二轴控制器参数设置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弄不明白
PRM90:  Payload
This specifies the total weight of the workpiece and tool attached to theY-axis of a Multi-
Flip robot. In cases where this weight varies, enter the maximum payload.
Based on this parameter, the controller determines the optimum acceleration speed for the
robot,  so  ensure  that  the  correct  payload  is  set.  If  set  too  small,  abnormal  vibration  or
overheat may occur resulting in troubles with the robot or controller. Conversely, if this
parameter is larger than the actual payload, a loss of the cycle time occurs which lowers
productivity.

Input range:        Depends on robot type. Units are in kilograms (kg).
Default value:    0

* This parameter is set to maximum payload when the controller is shipped from factory
请高手指教 这个参数设定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 Y轴上附加了5公斤 是不是就在后面写上5 就可以啦 还有 我的现在的参数是0 这是不是出厂设置的最大值啊 谢谢啦

网友A:
公斤为单位,工件加上工具的重量为总重量,PAYLOAD太大太小都不行,PAYLOAD出厂值为最大。输入范围由不同都机器人而不同,出厂值为0。

楼主:
您好 谢谢您的回答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 PRM90=5是吗?
如果夹具加上工具重量是5公斤的话

楼主:
看不明白啊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2-18):
高手
费心指点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