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周期的计算

楼主(2011-01-01):
fx-2n的PLC程序有1687步,请问它的扫描周期怎么计算,要准确的?如果是fx-3u的有2016步扫描周期又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2n的PLC程序有1687步,请问它的扫描周期怎么计算,要准确的?如果是fx-3u的有2016步扫描周期又是多少?谢谢

因受通讯等待以及状态等待等不确定周期的干扰,所以扫描周期非固定值(除非用户设定为固定时间扫描),因此请读取D8010(当前扫描周期),D8011(最小扫描周期),D8012(最大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