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的指令

楼主(2011-01-02):
LD  X002
AND  [ <  D112   D212]
OUT  Y004
请问[ <  D112   D212]是...

网友A:
D112数值与D212比较;
小于时接通;

网友B:
触点比较指令,当D112小于D212时接通

网友C:
哈哈   我再来看下

网友D:
该段程序,当X2接通、D112的值小于D212的值时,Y4将接通。

楼主:
谢谢朋友的指点!

网友E:
可以用仿真软件试试看的。

网友F:
呵呵,问的好啊,我也正想知道这个是啥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