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2):
三菱F!N顺空指令中是否能加跳跃指令,我试过了不能,想知道原因,谢了,

网友A:
你是如何加的?
手册上对有关指令的配合,应当有说明。

楼主:
回答
我用的是S0至S3就是把条件跳转夹在他们中间。我只想做个试验,没成功也有点不明白。想和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A:
   条件跳转,不知是不是指CJ指令。
   查了一下编程手册,“程序流程控制指令的相互关系”,STL-RET与CJ-P之间,属于可以使用、但可能使问题复杂化的情况,所以应当是可以使用的。

   建议:如果不是必要,该问题可暂时放一放。

楼主:
回答
在步进指令中跳转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