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2):
各位大侠能不能帮我设计一个二拖三的自耦降压启动柜,两档转换开关选择变压器,三档转换开关选择电机。互不干扰,安全可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楼主:
用两台自耦变压器来启动三台电动机,要求可以相互转换

网友B:
三把双投刀开关转换。

网友C:
楼上的转换开关不能让第二个变压器起动第一台吧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这是根据你的图改动一下的,,请多指教

网友D:
什么年代了还在用自耦变压器起动,难道不能用星三角起动吗?

网友E:
难道不能用1主1备软启动启动N台小于软启动功率的电机吗?如果怕麻烦,用plc控制

楼主:
现有设备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