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2):
如图!

网友A:
呵呵;这是没办法的;

网友B:
zhe这个你只能求助你的设备供应商了。

网友C:
用PC TOOL软件可以做个备份  呵呵

网友A:
这个也只能找同一型号同一款的才能写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PC TOOL软件可以做个备份  呵呵
仅仅是备份,又不能打开。

网友A:
这个只能写入同款型号;
换句话说:你GP570-SC11的写到GP570-LG11内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