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2):
求教各位师傅,
要拉400米的电线满足5000瓦功率以下用电量,有几个问题请教:
1、用铝线,还是铜线好呢?
2、用多少平方线?
3、要拉几条线?
4、要大概用多少根电线杆?
5、线材大约多少钱?
6、电线杆大约多少钱?
7、工人大约多少钱?
谢谢~
我这是广东清远地区的

网友A:
先得说明是单相还是三相电源,最好还能说明是什么负载

网友B:
5KW用6平方铝芯线够了,关键你线太长,要用线杆,强度不够。

网友C:
3×16+1的铝芯电缆即可,施工也比较方便。

网友D:
建议:4*4  全铜电缆      约1200元 100 米      一条电缆就够
      电线杆    每50米一条     价钱不清楚

楼主:
谢谢各位:
    我不清楚什么单相,三相的

    这是准备建养鸡场里用的电,有抽水机 冰箱 电灯 日光节能灯 电视 电脑 还有饲料粉碎机

    功率较大的粉碎机\抽水机一般都是每天用1-2小时,  冰箱 电灯 日光节能灯 电视 电脑 可能就会同时用吧

   需要知道成本,生怕给拉电的吹高了
   现各位建议用铝线,还有下面的

3、要拉几条线?
4、要大概用多少根电线杆?
5、线材大约多少钱?
6、电线杆大约多少钱?
7、工人大约多少钱?

网友E:
粉碎机,抽水机是接几根线的?如果两根是单线,三根是三相。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是单相的

楼主:
喔 这样的
那就用三相的吧
因为还不清以后会用到那些三相的机器的

请各位师傅以三相线的角度帮我解答上面的疑问

谢谢啦~~

楼主:
谢谢上面的讲解
但还有下面几个问题待解:

4、要大概用多少根电线杆?
5、线材大约多少钱?
6、电线杆大约多少钱?
7、工人大约多少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建议:4*4  全铜电缆      约1200元 100 米      一条电缆就够
       电线杆    每50米一条     价钱不清楚

强度怎么考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