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2):
一个传送带由电机驱动,传送带起点有二个按钮,用于启动SB1(常开)停止SB2(常闭),传送带另一端也有两个一样的按钮,启动SB3常开,停止sb4常闭。要求在任意一端启动或停止传送带,另外当传送带上工件到达末端碰到传感器SQ常闭,传送带停止。求梯形图!!!

网友A:
ld x0     启动
or x4    启动
or y0    接触器常开
ani x1   停止
ani x2   停止
ani x3    限位
out y0  接触器线圏
end

我想这样也许能满足你的要求。
图片不会传见谅

网友B:
一个多地控制
原则上多地控制是启动并联,停止串联

网友C:
可能只是个编程练习吧。

网友A:
互相交流,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用一个接触器就搞定了的~~~~~~~~

网友E:
这个问题就是考的你的逻辑能力!知道怎么串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