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老烧的问题

楼主(2011-01-02):
请高手指点一下,我用的380,0.75kw的变频器,为什么换了几天就坏了,经检查三相其中有两相短路了,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B:
是变频器的输入侧模块烧?还是变频器的输出侧模块烧?也没说清楚。如果是输入侧的,那就检查电源问题,包括接线;如果是输出侧的,就检查电机的问题。

不过,这个变频器也够可以的了,连个自身的保护都没有,出事就烧呀?感觉不太理解的说。

网友C:
楼上正解,到底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D:
换功率大一级的,检查负载。

网友E:
变频器太差了,一般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F:
变频器不好,不要用这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