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2):
单独给驱动板及CPU板加电为何不能显示直流母线电压(R0026),直接报A0503(低电压)。

网友A:
该变频器的电压检测应该在主回路母线,没有连接母线,所以显示故障。

楼主:
电压检测是P极通过A788J线性光耦完成的,A788J的输出为2,4V,应该是正常的,但不显示直流电压,直接报故障。谢谢朋友及时解答!

网友B:
你的西门子440是多大功率的?不加模块,也可以单独测试出驱动.

楼主:
75kw,经常这样试,不过西门子是第一次,其他变频器没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