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2):
三菱伺服放大报警AL21 型号MR-J3,在网上下的说明书里没找到,请知道的师傅告诉我一下!!

网友A:
可能是编码器部分的故障,可以拿到三菱的维修点检测下

楼主:
是编码器的故障的,只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A:
先换条编码器线试下,不行那最好是到三菱的维修点检测

楼主:
嗯,拿去修了

网友B:
楼上的:修回来了吗?想知道问题原因以及维修价格。另外说明书上没有AL21的报警啊!

网友A:
说明书上是没有,有些代码是没有公开的

网友C(2015-03-02):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修回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知道了吗??哪一部分损坏了呢??想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D(2015-10-19):
三菱伺服AL21该故障是由于编码器异常:
主要原因:编码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通讯异常

处理方法:编码器接头CN2没有连接好。 →正确接线。 ·编码器电缆故障(断路或短路) →修理或更换电缆 ·编码器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

网友E:
ABZ返馈信号失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