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脉冲输出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02):
问一下大家:
1. 按一下I0.0,Q0.0开始输出脉冲,但是按一下0.1为什么Q0.0还是输出的呢?
2. 怎样让Q0.0运行中暂停一下呢?然后再按一下I0.0 ,Q0.0会接着输出剩下的脉冲数。(记忆脉冲数)
3. 怎样让Q0.0脉冲输出过程中,按一下I0.1,Q0.0马上停止输出,输出的脉冲数清零,然后再按一下I0.1重新开始输出。(不记忆脉冲数)
4. 有没有记录当前Q0.0输出脉冲数的特殊寄存器呢?没有的话怎么记录呢?再做个计数的程序吗?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2011-03-06):
高速脉冲输出
你可以用向导来生成高速脉冲输出PTO包络表程序,在主程序调用各个子程序就OK了,里面包括有控制,手动,运行等子程序。至于要暂停后要继续输出未完成脉冲,你可以利用里面子程序计数经过值。(用设定值-计数经过值)燃后再送回设定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