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3):
也就是闭环转为开环,任何设置参数?

网友A:
应该设置的是A1-02参数,设为0是常规的V/F控制模式;设为2、4是无PG的矢量控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设置的是A1-02参数,设为0是常规的V/F控制模式;设为2、4是无PG的矢量控制模式。
那这样的设置的话会不会再改会闭环控制的时候要重新设定参数呢?

网友A:
A1-02参数就叫做:“选择控制模式”。是要根据用途来选择和重新设定的,具体你看看G7使用说明书的第4章。

网友B:
A1-02。E1-05。E1-06。三参数更改

网友C(2011-05-14):
看帖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