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3):
原触摸屏烧坏,换了一个新屏,需重新下载程序,原来都用MPI下,现在没有MPI线了,只能用以太网下了。但是下不了,现说下步骤,望指点不足。

1.设置电脑地址,这个就是随意设置了,假设为192.168.2.17。
2在WINCC设备设置里找到与触摸屏一个型号的设置,OP270#10
3进行下载,模式为以太网模式,提示需设IP地址,设为192.168.2.18,结果为下载失败,警告是请检查设置接口、电缆。

我怀疑是屏的IP地址设置错误,这个地址不能随意设,应该是在屏的本身就有一个IP地址,需要跟它的地址一摸一样。但是我找不到屏的地址。感觉应该在NETwork里,但是没找到。 希望高手尽快给答案,以上只是我个人观点,希望各位指点不足或者没涉及到的地方。下载时我还要在屏上重新编译吗?原来屏上的设置为MPI,需要改为以太网吧。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第一插好网线看一下网卡灯亮不亮,不亮有两种可能,一是IP地址没有设置好,二是网线有两种1直通2交叉换一下试试。

楼主:
都只进来凑热闹,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