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3):
公司要做一测试台,采用一交流变压器集中供电,电压为交流10V,一共将有400个整流桥堆接入交流变压器(每个产品都接有一个桥式整流),现在每个桥堆的负载电流为1A,那么变压器选多大容量的?输出母线又用多粗的?

楼主:
桥堆的负载回路电流为1A,桥堆接入变压器的输入电流是不是1A?这个有点拿不准.
400*1A=400A; 400A*10V=4000W;  再放大一点选项5000W的,行不行?

网友A:
单相整流变压器AC220V/12V(500A)变压器,输出电缆线径:75平方截面并联或50平方截面3并联。变压器的输入电缆线也需要6平方截面以上线径的。

其实,真不如400个小形变分着给,可能更省成本,集中给除了体积占优势以外,似乎看不出什么好来。而且输入和输出的线太粗了,也不方便哈。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的指教,配线是不怎么方便.